[有问必答] UART_FIFO移植问题

楼主(2022-05-04):
小白提问,我在移植UART_FIFO的时候,出现了这个问题,(我使用cubemx的生成,只是初始化SYS的(Serial Wire)和 RCC的(Crystal/Ceramic Resonator))    然后再导入了stm32f4xx_hal_uart.c这个头文件  ,再在stm32f4xx_hal_conf.h 中取消了 HAL_UART_MODULE_ENABLED 的注释

屏幕截图 2022-05-04  屏幕截图 2022-05-04  出现了这个错误

请问怎么解决

如下是我在bsp_uart_fifo.c的配置

#include "bsp.h"

#define UART_GPIO_CLK_ALLENABLE(){\
      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();\
      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();\
       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();\
}

#define UART_UART1_UART6_CLK_ALLENABLE(){\
       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();\
        __HAL_RCC_USART6_CLK_ENABLE();\
}

UART_HandleTypeDef  huart_x;
static void Bsp_Uart_X_Mode_Init(USART_TypeDef *Instance,  uint32_t BaudRate, uint32_t Parity, uint32_t Mode);
static void Bsp_Uart_Gpio_Mode_Init(void);

static void Bsp_Uart_Fifo_Init_Mode(void)
{
   Bsp_Uart_Gpio_Mode_Init();
   Bsp_Uart_X_Mode_Init( USART1, 115200 , UART_PARITY_NONE , UART_MODE_TX_RX );
}

static void Bsp_Uart_Fifo_Init_Variable(void)
{

}

static void Bsp_Uart_X_Mode_Init(USART_TypeDef *Instance,  uint32_t BaudRate, uint32_t Parity, uint32_t Mode)
{

  UART_UART1_UART6_CLK_ALLENABLE();

  huart_x.Instance = Instance;
  huart_x.Init.BaudRate = BaudRate;
  huart_x.Init.WordLength = UART_WORDLENGTH_8B;
  huart_x.Init.StopBits = UART_STOPBITS_1;
  huart_x.Init.Parity = Parity;
  huart_x.Init.Mode = Mode;
  huart_x.Init.HwFlowCtl = UART_HWCONTROL_NONE;
  huart_x.Init.OverSampling = UART_OVERSAMPLING_16;

  if (HAL_UART_Init(&huart_x)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
}

static void Bsp_Uart_Gpio_Mode_Init(voi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= {0};
    UART_GPIO_CLK_ALLENABLE();

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7;
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PULLUP;
  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;
    GPIO_InitStruct.Alternate = GPIO_AF7_USART1;
    HAL_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9;
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PULLUP;
  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;
    GPIO_InitStruct.Alternate = GPIO_AF7_USART1;
  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HAL_NVIC_SetPriority(USART1_IRQn, 0, 0);
    HAL_NVIC_EnableIRQ(USART1_IRQn);

    CLEAR_BIT(USART1->SR, USART_SR_TC);   /* 清除TC发送完成标志 */
    CLEAR_BIT(USART1->SR, USART_SR_RXNE); /* 清除RXNE接收标志    当用户使用了 TC 或者 RX 中断后,就会进入一次中断服务程序*/
    // USART_CR1_PEIE | USART_CR1_RXNEIE
    SET_BIT(USART1->CR1, USART_CR1_RXNEIE);	/* 使能PE. RX接受中断 ,使能串口的发送空中断。*/

}

void Bsp_Uart_Fifo_Init(void)
{
    Bsp_Uart_Fifo_Init_Variable();
    Bsp_Uart_Fifo_Init_Mode();
}

楼主:
是的,我尝试把这一段直接放进去v5-006串口与pc通信的main.c里,会出现相类似的错误(使用AC6 编译)
uint8_t Tx_str1[] = "hello world!\r\n";
uint8_t Tx_str2[] = "LED1 Open!\r\n";
uint8_t Tx_str3[] = "LED1 Closed!\r\n";
uint8_t Rx_dat = 0;
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(UART_HandleTypeDef *huart)
{
    if(huart->Instance == USART1)
    {
        if(Rx_dat == 0xa1)
        {

	    HAL_UART_Transmit(&huart1,Tx_str2,sizeof(Tx_str2),10000);

	    HAL_UART_Receive_IT(&huart1,&Rx_dat,1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Rx_dat == 0xa2)
        {

	    HAL_UART_Transmit(&huart1,Tx_str3,sizeof(Tx_str3),10000);

	    HAL_UART_Receive_IT(&huart1,&Rx_dat,1);
        }
    }
}

但是在cubemx生成的代码(配置了UART相关的参数)不会出现错误,你推荐我选择这种(使用cubemx只是为了生成库(获取那些.c和.h文件)(只是配置SYS的(Serial Wire)和RCC的(Crystal/Ceramic Resonator))),其他外设的配置靠自己写的方式吗),还是说参考你的手册上自己搭建环境(.c和。h)的方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我尝试把这一段直接放进去v5-006串口与pc通信的main.c里,会出现相类似的错误(使用AC6 编译)[mw_ ...

你这个设计太多不合理的地方,最明显的就是你在中断回调里面调用阻塞函数HAL_UART_Transmi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设计太多不合理的地方,最明显的就是你在中断回调里面调用阻塞函数HAL_UART_Transmit

哈哈哈,确实,毕竟是新手,我也只是参考其他人的学习的,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,继续向安富莱学习,不过还是冒昧问一问,你推荐我选择这种(使用cubemx只是为了生成库(获取那些.c和.h文件)(只是配置SYS的(Serial Wire)和RCC的(Crystal/Ceramic Resonator))),其他外设的配置靠自己写的方式吗),还是说参考你的手册上自己搭建环境(.c和。h)的方式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哈哈哈,确实,毕竟是新手,我也只是参考其他人的学习的,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,继续向安富莱学习,不过还 ...

1、一个玩法是全部都CubeMX管理。
2、还有有一种是各种外设的配置,含RCC等,使用CubeMX生成,然后整理到自己做的工程里面。CubeMX最大的作用也在这里了,方便生成外设配置,但是它不能生成AD7606,DAC8563等各种外设的驱动,所以我们的玩法基本主要是这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