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AC] DAC+TIM6+DMA问题

楼主(2022-05-05):
为什么我用        HAL_DAC_Start_DMA(&hdac1,DAC_CHANNEL_1,(uint32_t*)g_Wave1,128,DAC_ALIGN_12B_R);不能输出波形,而使用        HAL_DAC_Start_DMA(&hdac1,DAC_CHANNEL_1,(uint32_t*)g_SineWave128,128,DAC_ALIGN_12B_R);却可以输出波形

其中g_SineWave128是这样的

g_Wave数组是这样的

网友A:
调用函数HAL_DAC_Start_DMA前,先调用下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用函数HAL_DAC_Start_DMA前,先调用下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试试

已经解决了,是数组定义的位置DMA访问不到,用__attribute__定义到可访问的地址就好了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了,是数组定义的位置DMA访问不到,用__attribute__定义到可访问的地址就好了!

好的,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