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除了J-Trace支持代码覆盖率和CPU负载分析的仿真器还有便宜的吗

楼主(2022-05-05):
如题,J-Trace官方标价是1490欧

网友A:
J-Trace支持代码覆盖率必须要使用ETM接口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J-Trace支持代码覆盖率必须要使用ETM接口吗?

对的。

网友:
在用ulinkpro,DSTREAM-XT这类,性价比很高,建议购买。

网友B:
硬汉你们自己做个简化版的trace吧, 性能和功能只要最核心的, M核心够用就好了, 保证大卖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硬汉你们自己做个简化版的trace吧, 性能和功能只要最核心的, M核心够用就好了, 保证大卖

淘宝有卖d版jlink pro的,问过为啥不做jtrace,回答是市场太小。不会大卖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汉你们自己做个简化版的trace吧, 性能和功能只要最核心的, M核心够用就好了, 保证大卖

做低端的还不如不做,低端的新唐Nu-Link2-Pro就能支持ETM,但是只能用于自家的M核心上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淘宝有卖d版jlink pro的,问过为啥不做jtrace,回答是市场太小。不会大卖的

市场小,主要是那么几个特殊行业在用而已,因为一般人用不到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市场小,主要是那么几个特殊行业在用而已,因为一般人用不到

jlink pro 我有一套,做SystemView分析时,性能优势明显
J-Trace高端货没接触过。部分工程(非平台相关)移植到到Clion项目下,可以通过初步做覆盖率分析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硬汉你们自己做个简化版的trace吧, 性能和功能只要最核心的, M核心够用就好了, 保证大卖

没那么容易吧,Trace功能一般跟工具链和IDE耦合都很紧密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jlink pro 我有一套,做SystemView分析时,性能优势明显
J-Trace高端货没接触过。部分工程(非平台相关 ...

SystemView本身主要是基于RTT的,使用MDK的Event Recorder可以完美替代,高速DAPLINK就可以开启狂暴模式,比SystemView还猛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没那么容易吧,Trace功能一般跟工具链和IDE耦合都很紧密的

ETM跟踪很多参考源码的,可以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那么容易吧,Trace功能一般跟工具链和IDE耦合都很紧密的

老哥说的太对了,分析的很专业。自己的调试工具,搭载自家的工具链,开发环境,编译器啥的。才能发挥出真正的优势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ETM跟踪很多参考源码的,可以做。

做是能做,做的好不好,稳不稳,强不强。又是另外回事了,至少硬件上不能抠。很多第三方厂家就是靠的开发环境,工具链那些挣钱,硬件上用的都很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SystemView本身主要是基于RTT的,使用MDK的Event Recorder可以完美替代,高速DAPLINK就可以开启狂暴模式 ...

可惜我见早期海思,全志,瑞芯微。。。等它们不用啊,都是买的ARM DS整套全产业链工具。

网友F:
有一套DSTREAM坏了,电脑能识别,软件连不上仿真器,不知道修要多少米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一套DSTREAM坏了,电脑能识别,软件连不上仿真器,不知道修要多少米

不懂,咸鱼上有专门维修的人。你可以问下

网友(2022-06-04):
感觉难度主要还是在要提供一套配套的软硬件,单纯的低速数据解码解码实际上一个逻辑分析仪就行了http://essentialscrap.com/tips/arm_trace/index.html

网友:
能trace的机器都不便宜。j-trace应该是最便宜之一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