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创意点子] H7-TOOL超低功耗研究(2022-05-05)

楼主(2022-05-05):
几种典型情况测试。用一个TOOL的微型数控电源挂载另一个TOOL来测试功耗,直接TVCC 5.0挂载到另外一个TOOL的5V上。

1、正常运行:

开启LCD(1.3寸)

关闭LCD(1.3寸)

清空所有Flash程序代码:

2、OS的低功耗处理机制:

void osRtxIdleThread (void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The idle thread is running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no other thread is read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 run.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unsigned int sleep;

  for (;;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HERE: include optional us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de to be executed when n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sk runs.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sleep = osKernelSuspend();                 /* Suspend RTX thread scheduler */

    if (sleep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How long can we sleep?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"sleep" is in RTX Timer Tick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ch is 1ms in thi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figuration                *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etup wake-up e.g. watchdog  */

      __WF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Enter Power-down mode        *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After Wake-up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sleep = t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Adjust with cycles slept     */
    }

    osKernelResume(sleep);                     /* Resume thread scheduler      */
  }
}

楼主:
空闲任务里面添加wfi,wfe之类的,基本没什么用,功耗节省可以忽略。
测试lptim进入停机模式,确实进一步降低了。不过会影响TOOL正常工作。

网友A:
运行中用WFI降低功耗影响确实微乎其微,典型应用通常外设或外围功耗占比较多,看了下手册Cache On/OFF差异就有52m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运行中用WFI降低功耗影响确实微乎其微,典型应用通常外设或外围功耗占比较多,看了下手册Cache On/OFF差异 ...

是的,外设和外设模块是大头。不用的外设得设置他们也工作在低功耗模式。

网友B:
wifi,以太网等,不用的时候都是耗电大户,可以置位待机模式,如果不使用的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ifi,以太网等,不用的时候都是耗电大户,可以置位待机模式,如果不使用的话。

这几个确实是耗电大户,我一会试试将TOOL主频设置为最低并将所有外设置位低功耗模式的总体功耗效果。

楼主:
尝试动态配置各个外设,还有点麻烦,再捋捋思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运行中用WFI降低功耗影响确实微乎其微,典型应用通常外设或外围功耗占比较多,看了下手册Cache On/OFF差异 ...

运行中的用WFI降功耗的前提是你的CPU使用率不高,降低CPU使用率要在程序设计的时候要考虑使用事件触发的编程模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