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移植问题

楼主(2022-05-05):
参考安富莱的教程,使用最新5.1.11版本的threadx内核到MDK,\threadx-6.1.11_rel\ports\cortex_m4\ac5下的.s汇编文件中的条件编译中的条件编译全是#if 这种写法,导致编译不过,这种写法不是gnu 汇编的写法吗,keil应该不支持吧,还是
我用错了文件夹?

网友A:
他们后面升级修改了,推荐以后直接用AC6的。

ThreadX内核每次升级的MDK AC5移植代码是没法直接使用的,这次6.1.7更是没法用,AC5的汇编代码里面搞了个#if,#endif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7261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他们后面升级修改了,推荐以后直接用AC6的。

ThreadX内核每次升级的MDK AC5移植代码是没法直接使用的, ...

大侠,能帮看看我转换的这个条件编译写的对不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侠,能帮看看我转换的这个条件编译写的对不?

你修改为之前AC5版本方式了?

可以直接复制我的那个测试: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9514

V7-3011及其以后的例子都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