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移植LevelX hardfault Cannot access Memory

楼主(2022-05-05):
程序用了RT-Thread。
移植LevelX,程序会进入hardfault。

通过RT-Thread打印的信息回溯找不出程序出问题的代码。

通过ST-Link调试,发现,出现Cannot access Memory程序就会进入hardfault。通过调试定位到出问题的代码:
    _lx_nor_flash_sector_write(&XM25Q128A, 1, wbuf);
    _lx_nor_flash_sector_read(&XM25Q128A, 1, rbuf);
通过调试发现上面两句代码单独执行其中一句都不会出问题,两句一起的时就会进hardfault。调试就会出现Cannot access Memory。
实在是搞不懂了,求助大佬能给些解决思路。

网友A:
不加RTT,裸机能正常使用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加RTT,裸机能正常使用不

裸机下也进入了hardfault

楼主:
哎哟,我醉了。   没认真看他们读写接口的注释,原来每次读写的buffer大小都要512字节,奇葩
改成这样就可以了:
void LX_NOR_FLASH_ReadWrite_Test(void)
{
    uint8_t wbuf[512] = "http://www.optomedic.com";
    uint8_t rbuf[512] = {0};

    _lx_nor_flash_sector_write(&XM25Q128A, 1, wbuf);

    _lx_nor_flash_sector_read(&XM25Q128A, 1, rbuf);

    printf("lx read %s\r\n", rbuf);
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哎哟,我醉了。没认真看他们读写接口的注释,原来每次读写的buffer大小都要512字节,奇葩
改成这样就可以 ...

现在加上RTT是否正常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加上RTT是否正常了。

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