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请问一下,哪位有H750VBT6的BSP包

楼主(2022-05-06):
我的板是H750VBT6的,下载的例程是H743IITx的,对不上

网友:
要什么用STM32CubeMX生成改改不行了

网友:
所有H7系列基本都是兼容的,创建个模板后,直接复制使用即可。

楼主:
我是下载了QSPI_ReadWriteDual_DMA,没有BSP和各种头文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下载了QSPI_ReadWriteDual_DMA,没有BSP和各种头文件

如果是STM32CubeH7软件包里面带的例子,ST喜欢把实现都整在了main.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