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SP视频教程] STM32H7视频教程第14期:超干货,MPU和Cache实战,一张图了解所有经典配置案例,争取人人都可以玩溜(2022-05-08)

楼主(2022-05-08):
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Cortex-M7内核MPU和Cache实战,各种经典常见案例分析。

视频:
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p54y1f7CY

一张图了解所有常见配置案例(可以点击放大)。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网友A:
非常好,真正的具有项目参考价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非常好,真正的具有项目参考价值

网友:
可以可以,就是我上次建议的那种形式

网友B(2022-09-06):
对于STM32F4系列的核是M4,没有CACHE,MPU配置是不是就不要打开C,B位了?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=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
编程手册里推荐是打开缓存,糊涂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对于STM32F4系列的核是M4,没有CACHE,MPU配置是不是就不要打开C,B位了?
[mw_shl_code=c,true]  MPU_Ini ...

F4没有Cache,开不开C不起作用。

网友C(2023-07-28):
如果CPU需要修改一个RAM地址的数据,数据放在Cache中,还没有修改RAM,但是此时如果DMA将另外一个地址的RAM数据覆盖此地址的RAM,用户在启动DMA前使用了SCB_CleanDCache_by_Addr,那么,Cache中的数据会马上发送给RAM,然后DMA直接修改RAM的数据,如果,我说如果用户的程序进入了某个中断然后又调用了一次SCB_CleanDCache_by_Addr,那么此时Cache中的数据就会再次写到RAM,那么此时RAM的数据表现就是DMA传输失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CPU需要修改一个RAM地址的数据,数据放在Cache中,还没有修改RAM,但是此时如果DMA将另外一个地址的RAM ...

实际上这是两个数据一致性问题了。
1、首先是DMA和CPU操作这个RAM区。
2、然后就是中断抢占修,对于中断抢占修改,这个需要做好互斥操作。因为中断里面和中断外都有操作变量。

网友D:
我把SDRAM的图片旋转90度写到内部AXIRAM,sdram连续读AXIRAM跳跃式写。AXIRAM读写cache都打开耗时约7.9ms,如果都不打开或者只打开读耗时约5.2ms,问一下版主这个正常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把SDRAM的图片旋转90度写到内部AXIRAM,sdram连续读AXIRAM跳跃式写。AXIRAM读写cache都打开耗时约7.9ms, ...

SDRAM的读写Cache是不是没开。

然后这个没理解“我把SDRAM的图片旋转90度写到内部AXIRAM,sdram连续读AXIRAM跳跃式写” 这个是两个操作还是一个操作。

网友D:
SDRAM的MPU属性为Write through, read allocate,no write allocate。  p_des是内部AXIRAM,p_src是外部SDRAM.修改内部AXIRAM的MPU属性WB或者WT或者关闭读写cache,发现WB属性耗时最长约8ms,WT和关闭读写cache差不多耗时5ms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SDRAM的MPU属性为Write through, read allocate,no write allocate。p_des是内部AXIRAM,p_src是外部SDRAM. ...

差的有点多
1、你的WB是这么配置吗,最高性能配置MPU_TEX_LEVEL1:

        /* 配置AXI SRAM的MPU属性为Write back, Read allocate,Write allocate */
        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= MPU_REGION_EN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     = 0x2400000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ize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SIZE_512KB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    = MPU_ACCESS_BUFFER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    = MPU_ACCESS_CACH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    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Number           = MPU_REGION_NUMBER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    = MPU_TEX_LEVEL1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    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
      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2、WB会有个回写,更新到实际RAM空间,还会回写到Cache中。WT和关闭Cache是直写。

你这个测试实际差距有点多,可以考虑测试前后关闭全局中断。测试100次看看

网友D:
1.WB是按照例程配置的,只是最后一个参数我是用的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。
2.我关闭中断再试试。
会不会是CPU一直在分配cahce,然后我又是在跳跃式写,又无法命中导致还慢来了一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.WB是按照例程配置的,只是最后一个参数我是用的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。
2.我关闭中断再试试。 ...

可以考虑使用MDMA或者DMA2D做数据复制粘贴。在AXI SRAM比CPU快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5%D7%2B%BC%D3%CB%D9

网友E(2023-10-31):
不开启 Cache,不开启MPU 此时内存属性是什么样的?,,是normal模式吗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开启 Cache,不开启MPU 此时内存属性是什么样的?,,是normal模式吗??

芯片上电后的默认属性

网友(2024-04-06):
大佬,讲得真好

楼主(2025-05-25):
引用 网友F:
eric:
我的boot是留了256KB,app程序是跨bank的
看了例程里面的flash操作,再写flash的时候要关掉中断 ...

理论上是不需要的,不同bank毫无影响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理论上是不需要的,不同bank毫无影响。

我表述不清楚,是boot一共留了256K,剩下的都是app,app是跨bank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表述不清楚,是boot一共留了256K,剩下的都是app,app是跨bank的

本质上是这个,实际上现在为了保险起见,app和boot在同一个
bank下,也做了开关中断

STM32H7内部Flash做擦写期间,程序是暂停执行的,包含中断服务程序,但双BANK器件略不同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668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