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ingst 逻辑分析仪 输入前端电路分析

楼主(2022-05-07):
硬汉哥:
    今天在找到了一份 kingst 的逻辑分析仪的原理图(附件如下),其中有一些地方没搞懂,请硬汉哥指点迷津:
首先是外部探头夹子输入:
然后就通过电阻分压,钳位后输入到fpga 的io口中。

其中VBIS 好像是=是输出不同的 PWM 可以改变 VBIAS 电压。

这上面有一些疑惑的地方,
1. 为何改变不同的PWM会改变 VBIAS 电压,原理是什么?类似开关电源中的LDO,不同的占空比电压不同?
2. 上面4个电阻串联的作用是什么?我的理解是,这仪器是一个逻辑分析仪,那么不像示波器会有一个1M的输入阻抗,将电压衰减。其中测量的主要是逻辑信号。感觉只需要将电压钳位到0-3.3V就可以了。。

网友:
1、这个应该是PWM DAC。
https://www.ti.com/lit/an/spraa8 ... www.google.com%252F

2、应该就是个简单的保护装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