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7606参考电压

楼主(2022-05-07):
想问一下,spi模式中,参考电压是来自于5v供电,还是vio所接的单片机电源?如果是5v供电,那接单片机电源有什么用呢?

网友A:
参考电压来自于AD7606芯片内部。
VIO是数字接口的电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考电压来自于AD7606芯片内部。
VIO是数字接口的电平。

还想问一下,AD7606需不需要跟单片机共地

网友(2022-06-10):
支持内部2.5或外部参考电压,通信接口有独立的供电引脚。这款ADC是双极性的,不用担心GND对准确度的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