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固件] H7-TOOL发布固件V2.16, 脱机烧录增加汇顶,普冉,ESMT(台湾晶豪) SPI-FLASH等支持(2022-05-08)

楼主(2022-05-08):
H7-TOOL详细介绍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9934

【PC软件】V2.1.6
1.新增脱机烧录芯片
  - 普冉 PY32F003和 PY32F030 系列
  - STM32H723、725、730、733、735
  - ESMT(台湾晶豪) SPI-FLASH  EN25Q、EN25QH系列
  - Goodix(汇顶) GR551x系列
2. 修复bug. SPI控制器初始化配置第3项和第4项一样
3. SPI控制器,更新写并读的脚本,读写之间增加延迟
4. 解决串口助手接收到半个汉字时异常弹窗问题,捕获异常不显示.
5. 已添加250M示波器模块通信代码(暂未开放使用)
6,串口助手,注释栏宽度稍微调大一些

【固件】V2.16
1. Modbus API 增加04H功能码读函数
        modbus_read04_u16(port, timeout, addr485, regaddr, regnum)
        modbus_read04_s16(port, timeout, addr485, regaddr, regnum)
        modbus_read04_u32(port, timeout, addr485, regaddr, regnum)
        modbus_read04_s32(port, timeout, addr485, regaddr, regnum)
        modbus_read04_float(port, timeout, addr485, regaddr, regnum)
2. 先执行软件复位再执行硬件复位
         - static uint32_t DAP_SWJ_Pins(const uint8_t *request, uint8_t *response);
         - void ResetTarget0(void)
         - static int h7_reset(lua_State* L) 两处修改
3. 如果缺省启动设置为脱机烧录,则无法通过D7启动烧录,也无法检测电压和电流(V2.12引入的BUG)
4. 解决CANFD包长问题。

H7-TOOL所有资源汇总(含操作手册)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9934

PC机软件:升级PC软件到V2.1.6

1、升级新版注意事项
(1)APP和eMMC独立分别升级了:
    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5600

(2)因为关闭了WiFi模块内部上电自动重连功能,由程序控制接入WiFi热点,所以升级完毕后需要大家更新下WiFi密码。

2、已添加250M示波器模块通信代码(暂未开放使用),等250M示波器转接板正式上架了开放

3、串口助手,注释栏宽度稍微调大一些

4、脱机烧录
(1)增加汇顶支持

(2)增加普然支持

(3)增加ESMT(台湾晶豪) SPI-FLASH  EN25Q、EN25QH系列支持

5、当前支持的脱机烧录芯片列表:

网友A:
能不能 增加一下 GD32E50x 这系统芯片烧写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不能 增加一下 GD32E50x 这系统芯片烧写啊!

可以的,如果有裸片,发我们裸片就行,可以免费添加。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网友:
更新很及时,辛苦

网友B:
能不能 增加一下新唐M031和NDA102 这系统芯片烧写啊!,我发芯片给你,地址怎么写?

网友:
新版的V2.1.6中无法显示 M031芯片,但我在EMMC\H7-TOOL\Programmer\Device\Nuvoton\M031 中有看到相关配置文件,也把EMMC同步到H7中去了。 但是上位机中选择项里还是没有M031,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能不能 增加一下新唐M031和NDA102 这系统芯片烧写啊!,我发芯片给你,地址怎么写?

你联系我们旺旺 armfly 或者QQ  1295744630
发芯片裸片(每种2个即可)来,我们测试通过后才能添加到上位机软件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联系我们旺旺 armfly 或者QQ  1295744630
发芯片裸片(每种2个即可)来,我们测试通过后才能添加到上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