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时器反相输出PWM波

楼主(2022-05-08):
使用bsp_tim_pwm.c驱动模块,需要用到定时器1的反相输出引脚输出PWM波,.h文件和更新记录里都有bsp_SetTIMOutPWM_N();函数,.c文件里没找到,是后来取消了么?要怎么配置呀?

楼主:
还有,定时器可以产生0.1Hz的PWM么?我用的晶振是8M的

网友A:
你看的这个是HAL库里面的,还是标准库里面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的这个是HAL库里面的,还是标准库里面的。

HAL库里面的,调用的文件也是HAL库的嘞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HAL库里面的,调用的文件也是HAL库的嘞

我们HAL库版例子删掉这个函数了,标准库版例子里面还有。

主要是考虑到这个反向主要是用于互补输出方式,单独用反向的人很少,所以直接删掉了。你有需要参考标准库的实现和HAL的正向PWM实现,照葫芦画瓢就可以成功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HAL库版例子删掉这个函数了,标准库版例子里面还有。

主要是考虑到这个反向主要是用于互补输出方 ...

好的好的,谢谢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HAL库版例子删掉这个函数了,标准库版例子里面还有。

主要是考虑到这个反向主要是用于互补输出方 ...

可以给一下标准库版本链接不?我在论坛检索出来的失效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给一下标准库版本链接不?我在论坛检索出来的失效了

论坛置顶帖V6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551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