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] 关于STM32H7 DMAMUX一些请教

楼主(2022-05-08):
目前使用STM32H7读取一款8通道ADC,以一定的采样率读取,每次连读8次每次32位。目前使用DMAMUX配合TIM进行同步,但是STM32H7的DMAMUX对于32位的读取,突发传输单次触发只支持4次,且请求次数只能是1。
我目前使用TIM12 TRGO两个边沿进行触发,勉强解决了这个问题,但感觉还是不够优雅,这样不太容易控制前后两个4次的时间间隔。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?

还有如果直接将DMAMUX中RequestNumber设置为8也不行,最大是4,这个问题还在排查

网友A:
定时器触发速度设置的多少,很大概率每次定时器触发的间隔,不能实现这么多次连续转换。DMA配置里面的突发不要开,直接开DMAMUX里面的突发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时器触发速度设置的多少,很大概率每次定时器触发的间隔,不能实现这么多次连续转换。DMA配置里面的突发 ...

嗯,目前已经用DMAMUX的突发了。
MDMA对SPI外设不能用。

目前还是改成TIM中断回调函数里手动启动SPI DMA传输,多进一次中断,但可靠性维护性都高很多。
再次感谢您的指导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,目前已经用DMAMUX的突发了。
MDMA对SPI外设不能用。

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