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tlab] matlab里安装stm32插件时,出错了

楼主(2022-05-09):
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错误啊?

网友A:
右边的提示,你试了连接正常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右边的提示,你试了连接正常吗?

连接正常的,但我的mx的版本号比它的要新,但我都能在仓库下看到下载的器件,而且都解压成功了

网友B:
你的CubeMX是不是还没有安装,建议先安装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CubeMX是不是还没有安装,建议先安装了。

已经装了,截图里已经检测到了,说我安装的新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已经装了,截图里已经检测到了,说我安装的新

一定要使用他推荐的版本,否则兼容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定要使用他推荐的版本,否则兼容有问题。

那得装两个版本的mx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得装两个版本的mx啊

你是不是安装的6.5,卸载了,用他指定的6.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不是安装的6.5,卸载了,用他指定的6.2

但一般开发stm32都是用新的比较靠谱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