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一下。emwin的窗口上下移动之后,左右移动就会出BUG,只移动一次240的距离,但实际上从窗口最左边移动到最右边

楼主(2022-05-09):
(图片)

网友A:
意思是不做上下移动,仅做左右移动没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意思是不做上下移动,仅做左右移动没问题?

对的,不上下移动时左右移动正常,但只要Y轴方向移动过之后,左右移动就会异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意思是不做上下移动,仅做左右移动没问题?

我是想让左右移动的菜单页面实现环形的效果,显示区域每次显示一个图标,当移动到最后一个图标时可以跳转到第一个图标。
我当前的方案是创建一个大窗口,在窗口里面添加好图标后,在图标区域左右和下边留出空白区域,当左右移动到最旁边的一个图标时,继续移动到空白区域,然后从下边的空白区域移动到另一端的图标,来达到环形的显示效果。
说的有点抽象,画了一张简单的演示图。请教一下硬汉哥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实现这个效果。

楼主:
演示图大概是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的,不上下移动时左右移动正常,但只要Y轴方向移动过之后,左右移动就会异常

这得测试下才行了,看是看不出问题了。
有没有可以在模拟器上直接运行的代码,我测试下

网友B:
最近一直在研究 MOTION, 一直搞不明白触摸是怎么控制MOTION窗口移动的,是哪里去控制左移或者右移的程序,原来就是向你上面那样通过按键信息实现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近一直在研究 MOTION, 一直搞不明白触摸是怎么控制MOTION窗口移动的,是哪里去控制左移或者右移的程序,原 ...

不是,楼主位的那种属于手动控制的玩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