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6中断卡死主程序问题求助

楼主(2022-05-09):
我在主程序里启用了一个6MHz的定时器TIM6,设置以后调试时,只要一进主程序的循环就卡死,中断调试显示一直在中断里出不来。想请教一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。

程序代码如下
int main(void)
{

        bsp_Init();                /* 硬件初始化 */
        uint8_t ucKeyCode;                /* 按键代码 */

        /* 先做个LED1的亮灭显示 */
        bsp_LedOn(1);
        bsp_DelayMS(100);
        bsp_LedOff(1);
        bsp_DelayMS(100);

        bsp_StartAutoTimer(0, 100); /* 启动1个100ms的自动重装的定时器 */
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B, GPIO_PIN_4, GPIO_PIN_RESET);
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C, GPIO_PIN_2, GPIO_PIN_SET);
        bsp_SetTIMforInt(TIM6, 6000000, 0, 5);
        /* 进入主程序循环体 */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bsp_Idle();                /* 这个函数在bsp.c文件。用户可以修改这个函数实现CPU休眠和喂狗 */

                /* 判断定时器超时时间 */
                if (bsp_CheckTimer(0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每隔100ms 进来一次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p_LedToggle(1)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void TIM6_DAC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if((TIM6->SR & TIM_FLAG_UPDATE) != RESET)
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OV7670_test();
                TIM6->SR = ~ TIM_FLAG_UPDATE;
                //添加用户代码

        }
}

网友A:
F429那个主频速度,6MHz中断速度太快了,还是继续用DMA方式靠谱。

像H7系列400MHz主频才12.5MHz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429那个主频速度,6MHz中断速度太快了,还是继续用DMA方式靠谱。

像H7系列400MHz主频才12.5MHz

好吧,果然我把频率降下来就好了,我再仔细看看DMA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