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用flashfs文件系统,PC端虚拟U盘写速度奇慢

楼主(2022-05-09):
nandflash是用的1G的,每个page有4096字节,每个block有64page,现在用flashfs(4.7版本)文件系统,移植正常,虚拟到PC端U盘可以正常读写文件,测试读的速度可以达到3M/秒左右,写就悲剧了才300K/秒字节,打印初始化参数NAND_DRV_CFG,发现扇区大小被文件系统格式化为512字节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写的速度上不去,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己配置扇区大小为4K,这样一个page就是一个扇区来操作,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测试过用这种文件系统在PC端虚拟U盘读写nandflash速度能到多少?

网友:
新版的FlashFS修改格式化扇区大小比较方便。

不过你这里512, 这个应该影响不大。你可以加大缓冲,读写操作每次32KB或者64KB,测试下速度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