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50XB当STM32H743XI用是完全兼容的,当前Y版和V版的H750都还有2MB容量可用

楼主(2022-05-10):
在我们H7板子上,将H743X替换为H750XB,完全没问题,当2MB容量使用:

网友A:
现在H7都贵到天上去了,可以和电脑CPU价格不相上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H7都贵到天上去了,可以和电脑CPU价格不相上下了。

市面上能看到的芯片,都被突突光了。

现在就H750和H7B0比较好买,也比较便宜,  零售100左右,还行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市面上能看到的芯片,都被突突光了。

现在就H750和H7B0比较好买,也比较便宜,  零售100左右,还行。 ...

现在用的就是STM32H7B0VBT6这一款,没找到一款可以与他相比的了,担心一下子断货了。。。。

网友C:
我感觉用H7就好像在玩火,迟早被ST玩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感觉用H7就好像在玩火,迟早被ST玩死

这种黄牛价已经没有参考价值了。

ST不会被玩死,厂家在这几年都挣的都爽歪歪,ST去年的产能满足70%的客户需求,今年他们说是将升至85-90%,这产能还缺成这个样子,今年就按去年的70%算也行。

2021全年全球半导体厂家就没有赔的,看着增长率哇哇的。联发科,AMD都快翻一翻。

2022第1季度,更是开心,ST增长率都干了35%,厂家都开心到姥姥家了。

网友D:
H7B0内部有没有像750这样实际有2M的Flash可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H7B0内部有没有像750这样实际有2M的Flash可用?

也有。

牛,测试STM32H7B0竟然也有2MB容量的内部Flash空间可供使用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883&fromuid=58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用的就是STM32H7B0VBT6这一款,没找到一款可以与他相比的了,担心一下子断货了。。。。

为什么不1052呢,要求再高上linux随便30-40一片吊打

网友:
在用全志V3S跑RTOS,1.2G的A7+64M内存LQFP封装,就是大部分外设比H7弱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为什么不1052呢,要求再高上linux随便30-40一片吊打

这种linux配置的单片机不好用。 跑起来得需要外部flash,外部各种ram,还有苛刻的电源需求,外挂模拟芯片什么的,pcb改一次需要很多验证,太繁琐了。。。
任何需要外接ram 、flash、电源管理才能跑动的mcu,都不是合格的mcu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为什么不1052呢,要求再高上linux随便30-40一片吊打

貌似 1052 的推广力度还是 st 的 h7xx 系列的强悍,而且 1052 的制板 成本也高

网友G:
貌似也可以搞一批 H753 的 替代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貌似也可以搞一批 H753 的 替代

这个好像国内一直都没有货源,就像F439一样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这个好像国内一直都没有货源,就像F439一样。

他奶奶的,好东西都不销售给 c 过哟,哎,感觉有点那个什么啥哈 ...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他奶奶的,好东西都不销售给 c 过哟,哎,感觉有点那个什么啥哈 ... ...

这个系列国内没什么人用。所以一直没人倒腾货源。

网友(2022-06-13):
请问一下 H750 的 Y版V版主频问题,我看到有一种说法是主频不一样:

网友H:
请问一下 H750 的 Y版V版主频问题,我看到有说两种主频不一样的Y为400M
V为480M
但是数据手册上并没有看到 400MHz 的说法。
请问哪种说法是对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请问一下 H750 的 Y版V版主频问题,我看到有说两种主频不一样的Y为400M
V为480M
但是数据手册上并没有看 ...

早期的Y版是400的,看数据手册就行,还区分Y和V的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早期的Y版是400的,看数据手册就行,还区分Y和V的。

看了这个位置里的 (rev Y),里面都是电流电压翻转速度等参数,对程序的影响不是很大。并没有提到最高 400MHz
是不是需要下载旧版本的数据手册,才会写400MHz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这种linux配置的单片机不好用。 跑起来得需要外部flash,外部各种ram,还有苛刻的电源需求,外挂模拟芯片 ...

给你推荐一个全志的 T113S ,  双核A7 的ARM , TQFPF封装, 芯片内部集成128MB 的FLASH ;

你挂个SPI FLASH 就能跑起来;

linux  和 RTT 的开发环境都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给你推荐一个全志的 T113S ,  双核A7 的ARM , TQFPF封装, 芯片内部集成128MB 的FLASH ;

你挂个SPI ...

介绍有误,那叫128MB的DDR。。。

这种不带内部高速并口Flash低端A系,超过50块就卖不出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看了这个位置里的 (rev Y),里面都是电流电压翻转速度等参数,对程序的影响不是很大。并没有提到最高 400 ...

如果你喜欢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到底的学习方式,直接追根溯源就可以了,看老版的数据手册即可。

相信你肯定可以找到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介绍有误,那叫128MB的DDR。。。

这种不带内部高速并口Flash低端A系,超过50块就卖不出去。

打错了, 是集成128MB 的DDR;

这种芯片, 在当前缺货下,能吃掉AM3352 和IMX6 这些芯片的一大部分市场;

这几年芯片缺货,我们是靠国产兼容的32 渡过难关, 真靠ST的话,公司早就倒闭了;

网友:
@mapleft
全志芯片最大问题,一是没有DSP核,复杂运算没有速度优势。 二是LINUX开发和调试环境比MCU要复杂太多了,易用性没得比。 调过驱动的都知道,没有调试器跟踪,查错就是折磨人。当然LINUX资源多,也是优点。看项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