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界面滑动

楼主(2022-05-10):
如视频所示

网友A:
这么流畅,如果没有错误的滑块,还是一个非常棒的demo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流畅,如果没有错误的滑块,还是一个非常棒的demo。

只要存在radial progroess bar控件的页面,水平滑动都会有这个干扰的色块,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呢?从代码逻辑判断,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,gui中页面位置也正常,……?

网友:
看了一下,很不错,点赞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只要存在radial progroess bar控件的页面,水平滑动都会有这个干扰的色块,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呢?从代码 ...

估计是程序设置的问题,自带的那个智能家居的例子里面就是带着这个控件滑动的。

网友B:
请教一个问题,如果刷屏慢或者绘图运算慢,怎么才能才不会影响触摸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个问题,如果刷屏慢或者绘图运算慢,怎么才能才不会影响触摸呢?

请教一个问题,刷屏慢或者绘画运算慢,可以换硬件或者GUI方案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