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求教:关于FreeRTOS的任务通知

楼主(2022-05-11):
请教大佬一个问题:FreeRTOS中有三个任务,分别是A、B、C,,其中任务C一直处于等待任务通知的状态,任务A和任务B都会向任务C发送通知,理论上存在这样一种情况:任务A和任务B几乎“同时”向任务C发了通知,假设A先向C发的通知,任务C还没有来得及执行,任务B页向C发来了通知,此时任务A发送来的通知是否就直接被覆盖了,即任务C中只执行了任务B的通知值对应的代码,现象来看就是任务A的通知丢失了。

网友A:
可以用bit的方式区分A任务还是B任务的通知的。还有优先级也要考虑,A跟B的优先级比C高,才会出现你这种情况。

楼主(2022-11-30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bit的方式区分A任务还是B任务的通知的。还有优先级也要考虑,A跟B的优先级比C高,才会出现你这种情况 ...

感谢大佬指点,那如果任务C的优先级高于任务A和B,就不会出现通知值丢失的情况对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