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增加触摸功能后会不定时死机 【已找到原因结贴】

楼主(2022-05-11):
STM32H743跑emwin,没有触摸程序时候不会死机,加了触摸程序以后会不定时死机,触摸ic型号是GT1151Q,可能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A:
那只能是触摸问题了。触摸任务优先级比emWin任务优先级低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只能是触摸问题了。触摸任务优先级比emWin任务优先级低看看

裸机程序,没有跑系统,emwin节拍及触摸扫描都在systick中断函数内跑的,systick中断频率1000Hz

楼主:
开了个TIM3定时中断,目前触摸扫描在TIM3定时中断里跑,正在测试,希望能够解决问题

网友:
是否iic读取故障 太慢了,建议用rtos

楼主:
触摸改到TIM3定时中断中以后,目前连续运行了20个小时了,还没有死机。并且现在跑的是emwin+触摸+ucos iii   之前死机还一直错以为是ucos iii有问题。甚至还一度怀疑过板子硬件不稳定(怀疑XIP QSPI FLASH、SDRAM布线不行)。现在看来还是软件问题。

最关键是程序代码用的网上下载的开发板的代码,一直不敢怀疑开发板的代码有问题。现在看来开发板的代码还需要好好打磨才能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触摸改到TIM3定时中断中以后,目前连续运行了20个小时了,还没有死机。并且现在跑的是emwin+触摸+ucos iii  ...

不容易,算是终于解决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触摸改到TIM3定时中断中以后,目前连续运行了20个小时了,还没有死机。并且现在跑的是emwin+触摸+ucos iii  ...

遇到同样的问题,emwin稳定运行,需要修改开发板的代码。

楼主:
从2022年5月12号13:21开始算起,截止目前已经稳定运行了90多个小时了。

楼主:
从2022年5月12号13:21开始算起,截止目前已经稳定运行了240多个小时即10天了

楼主:
从2022年5月12号13:21开始算起,截止目前已经稳定运行了312多个小时即13天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触摸改到TIM3定时中断中以后,目前连续运行了20个小时了,还没有死机。并且现在跑的是emwin+触摸+ucos iii  ...

开发板的代码是一般demo使用,教你大致使用,可你直接拿来当产品使用,还说开发板的代码需要打磨,这样的思维,不可取。

网友C:
啥原因啊 是触摸扫描写到systick中断里面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开发板的代码是一般demo使用,教你大致使用,可你直接拿来当产品使用,还说开发板的代码需要打磨,这样的 ...

大致使用也不能死机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啥原因啊 是触摸扫描写到systick中断里面了吗

对,触摸扫描和emwin节拍都放在了systick中断里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致使用也不能死机吧

你的硬件环境与demo一致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硬件环境与demo一致吗?

我的脚位和开发板不一样,但我分析了下原理死机应该不是因为我的板子硬件不一样造成。还是因为软件逻辑有问题,我看网上也有人发帖子说在开发板上跑开发板配套的代码也会死机。这里的开发板指的是原子的开发板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脚位和开发板不一样,但我分析了下原理死机应该不是因为我的板子硬件不一样造成。还是因为软件逻辑有 ...

喷下搞开发板的这些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脚位和开发板不一样,但我分析了下原理死机应该不是因为我的板子硬件不一样造成。还是因为软件逻辑有 ...

原子的代码实在不能用来做开发[doge],感觉也不适合用来学习,代码写得很乱,照着它那种风格写习惯还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