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vent Recorder] EventRecoder如何选择自己的时间戳

楼主(2022-05-11):
我看到Conf.h里关于TimeStamp Source的选项有如下五个:
DWT
SysTick
CMSIS-RTOS2 System Timer
User Timer(Normal Reset)
User Timer(Powr-On Reset)

因为我是在L0单片机里,移植了ThreadX,因为板子没串口,但是我又想看调试数据,突然记起来有个EventRecoder有打印的功能。
然后,M0内核没DWT所以第一个用不了。
选了第二个编译后,提示Systick_Handler重定义了。看了一下ThreadX的SysTick_Handler是用汇编写的。而EventRecoder的那部分代码是只读的,不知道咋把两个结合起来。
SysTick_Handler:
@ VOID SysTick_Handler (VOID)
@ {
@
    PUSH    {r0, lr}
#if (defined(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) || defined(TX_EXECUTION_PROFILE_ENABLE))
    BL      _tx_execution_isr_enter             // Call the ISR enter function
#endif
    BL      _tx_timer_interrupt
#if (defined(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) || defined(TX_EXECUTION_PROFILE_ENABLE))
    BL      _tx_execution_isr_exit              // Call the ISR exit function
#endif
    POP     {r0, r1}
    MOV     lr, r1
    BX      lr
@ }

第三个选项应该需要CMSIS-RTOS2的封装层,我这里也没有所以应该也不能用。

只剩下第四个和第五个选项了。
Normal 和 Power-On 这两个不知道有什么区别?

编译之后,看到它需要我实现三个函数。
EventRecoderTimerGetCount
EventRecoderTimerGetFreqEventRecoderTimerGetSetup

不知道这三个函数应该怎么写?在哪里有手册之类的说明。

网友:
直接用滴答定时器就行。在你楼主位贴的汇编代码里再加入BL跳转,执行一次。就是精度不高,这个是1ms 一次的。
下面截图的函数换个名字,防止定义冲突,同时static静态声明删掉。让BL跳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