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关于使用RTT上位机如何通信问题

楼主(2022-05-11):
哈喽各位坛友,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,就是 芯片使用了RTT,电脑端想使用RTT来发送一些数据,或者接受数据,不知道Segger有没有线程的接口或者SDK之类的。

网友A:
这个可以自己制作实现,我们H7-TOOL上位机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自己制作实现,我们H7-TOOL上位机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做的

哥,这个可以类似当串口用吧,有接口下发数据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哥,这个可以类似当串口用吧,有接口下发数据吗

可以的,支持双向通信。

网友B:
请问可以透露一下H7-TOOL上位机上的RTT-Viewer是怎么实现的吗?用telnet连本地的RTT server?还是直接用了J-Link的SDK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问可以透露一下H7-TOOL上位机上的RTT-Viewer是怎么实现的吗?用telnet连本地的RTT server?还是直接用了J ...

都不是,是我们自己做了个读取识别RTT数据方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都不是,是我们自己做了个读取识别RTT数据方案

懂了,那么未来H7-TOOL会考虑支持Event Recorder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懂了,那么未来H7-TOOL会考虑支持Event Recorder吗?

一直都支持。

这个狂暴模式就是H7-TOOL的展示。

STM32H7视频教程第11期:STM32H7的GPIO实战,深化非阻塞编程思想,移植驱动到全新器件上,开启Event Recorder狂暴模式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1702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直都支持。

这个狂暴模式就是H7-TOOL的展示。

可以类似于RTT示波器那样在H7-TOOL对应的上位机上显示图像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类似于RTT示波器那样在H7-TOOL对应的上位机上显示图像吗?

这个要专门支持才行,暂时没有支持的打算。EVR和RTT机制是一样的,同样的功能都支持下意义不是很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不是,是我们自己做了个读取识别RTT数据方案

原来如此,我想问的也是这样,一开始去Segger看说有 Jlink SDK支持,但没有找到,所以想咨询一下大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原来如此,我想问的也是这样,一开始去Segger看说有 Jlink SDK支持,但没有找到,所以想咨询一下大哥

Jlink SDK还要去买,  本来想把这个功能做到工具里,以后就不用串口了。
https://www.segger.com/products/ ... -link-sdk-licens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