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示波器模块电路问题

楼主(2022-05-11):
请问硬汉哥,这个示波器模块电路图分压电路这部分,加的电容作用是什么,分压功能通过电阻不就可以完成吗,为什么还要加电容。还有这个电路为什么能是把电压-2.5V-2.5V变成0-2.5V降低了电压范围,而不是0-5V?

分压电路

分压电路

网友A:
1、这个补偿电容,作用效果如下:

2、这个是电压平移,ADC的测量范围是0-2.5, 将其平移到这个范围。

网友B:
1. 电容用于波形补偿。不补偿的话,方波可能过冲或变椭
2. 因为CPU  ADC的模拟电压输入范围是 0-2.5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这个补偿电容,作用效果如下:

谢谢硬汉哥,信号缓冲电路这里我不太明白,能麻烦解答一下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 电容用于波形补偿。不补偿的话,方波可能过冲或变椭
2. 因为CPU  ADC的模拟电压输入范围是 0-2.5V

那为啥不是0-5v,电压范围为什么缩小了一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为啥不是0-5v,电压范围为什么缩小了一半

这个就是个简单的R23和R24电阻分压。-2.5 -  2.5是输入,R24和R23之间是分压输出。

然后你简单的算下分压输出范围是多少就明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就是个简单的R23和R24电阻分压。-2.5 -  2.5是输入,R24和R23之间是分压输出。

然后你简单的算下 ...

好的,硬汉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