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求助 :RTX5 + RL-TCPnet 无法发送数据

楼主(2022-05-11):
ETH0_THREAD_PRIORITY    osPriorityAboveNormal
NET_THREAD_PRIORITY     osPriorityNormal
自己的任务线程(sockTask)优先级是 osPriorityNormal1;

在tcp回调中把数据放入buf,并激活任务处理线程
uint32_t tcp_cb_func (int32_t socket, netTCP_Event even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st NET_ADDR *addr, const uint8_t *buf, uint32_t len) {
	if(event == netTCP_EventData){
 // 把数据放入buf
		osThreadFlagsSet(sockTaskHandle,0x00000001U);
	}
  return (0);
}

在任务处理线程中读取数据,并回复
int32_t tcp_sock;
void iap_sock_rec_task(void* arg){
    netInitialize ();
	tcp_sock = netTCP_GetSocket (tcp_cb_func);
	while (1)
	{
        uint32_t flag = osThreadFlagsWait(0x00000001U,osFlagsWaitAny,1000);
		netTCP_State state =netTCP_GetState(tcp_sock);
		if(state == netTCP_StateESTABLISHED) // 连接成功
		{
		    if(flag == 0x00000001U){
                if(netTCP_SendReady(tcp_sock)){
                    // 处理数据,并回复
                    netTCP_Send (tcp_sock, response, response_len);
                }else{
                    log_debug("sock busy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		}
		else if (state == netTCP_StateCLOSED){
			if(g_ucEthLinkStatus == 2){
				netTCP_Connect (tcp_sock, (NET_ADDR *)&addr, 0);
                log_info("try connect");
			}
		}
	}
}

测试中发现,每次netTCP_SendReady 都返回false。

如果将任务优先级设为osPriorityNormal时可以发送。

请问:调用tcp发送的线程不能高于网络线程嘛?

网友:
原始socket要获取缓冲然后发送。不能自己指定缓冲地址发送。

此贴例子可以试试: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243

网友(2022-11-06):
解决了没有,我也在搞和你一样的应用,有没有经验分享呀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