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MDK 5.37闪退现象

楼主(2022-05-11):
用最新版的MDK 5.37打开项目,选择Options --> Linker就会闪退。重新安装也不行。有谁遇到类似问题么?奇怪了。

网友A:
没问题,是不是你那边环境变量出问题了。

安装的时候换个盘符安装,先不要注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是不是你那边环境变量出问题了。

安装的时候换个盘符安装,先不要注册。

这个需要试一下。系统Win7、Win10、Win11,都会是一样的现象。安装盘在C:。最奇怪的是,不是每个项目都会闪退,有的项目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需要试一下。系统Win7、Win10、Win11,都会是一样的现象。安装盘在C:。最奇怪的是,不是每个项目都 ...

是换电脑测试的吧,不是虚拟机运行的不同版本吧。

如果是这样的话,有可能你的程序里面有老版本的功能配置,导致异常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换电脑测试的吧,不是虚拟机运行的不同版本吧。

如果是这样的话,有可能你的程序里面有老版本的功能 ...

换三台电脑测试的,不是虚拟机。请问您,哪个文件里可能会有老版本的功能配置?用UltraEdit直接查看文件可行么?只是 “Options --> Linker” 标签页出现问题,请您引导。

楼主(2022-07-02):
看来暂时是没有答案了

网友:
既然不是所以的project都出问题 那就检查差别, 是不是有的路径带空格 中国字符 全角 半角等这些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