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 BULK 上位机识别不到设备

楼主(2022-05-12):
提示我pid和vid不匹配

查看上位机设定的PID和VID
还是提示我PID VID 不匹配,是还要设置什么吗

查看winusb.inf里并没有固定的PID和VID

网友:
看这个帖子的二楼安装驱动,

【专题教程第8期】基于emWin模拟器的USB BULK上位机开发,仅需C即可,简单易实现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026&fromuid=58

楼主:
安装了,我是win10有驱动不好使,然后按照帖子安装得驱动还是不好使,就是提示我pid vid不对

网友:
这个是CDC通信,查看winusb.inf不太对,

楼主:
我cdc的程序可以正常通信,但是用这个也是同样的问题,找不到设备,pid和vid都改成上位机设置的值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cdc的程序可以正常通信,但是用这个也是同样的问题,找不到设备,pid和vid都改成上位机设置的值了

最新想更新RL-USB V6.X,一直腾不出手,打算做个USB BULK新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