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請問有辦法把外部SDRam定義在keil sct裡又不干擾DMA2D 的0xC0000000位址嗎?

楼主(2022-05-12):
各位前輩您好
目前用FMC+SDRam+LDTC控制RGB TFT。(0xC0000000)
最近有很多陣列要放小icon想要先加載至SDRam。
在sct上面加入 來自動配置定址可以正常工作
RW_IRAM5 0xC0000000 UNINIT 0x02000000  {
*(.RAM_SDRAM)
}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SDRAM"),zero_init))  static uint16_t LCD_BUFFER[480][800];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SDRAM"),zero_init))  static uint16_t LCD_BUFFER1[480*800];

目前可以正常用外部SDRAM了
不過當我使用DMA2D 定址位址也是0xC0000000,會互相干擾。

另外我將一些像是lvgl的變數用程這種方式宣告,程序咝姓#荓VGL並不會顯示任何東西。
但是單純將SDRAM當作顯示buffer倒是正常。
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嗎?

网友A:
手动指定地址还是有点麻烦。
使用GUI时,推荐分配了LCD显存后,剩下的空间全部交给GUI的动态内存管理即可,这样就可以方便的申请空间加载ICON使用了,现在我们使用GUIX和emWin都是这么玩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动指定地址还是有点麻烦。
使用GUI时,推荐分配了LCD显存后,剩下的空间全部交给GUI的动态内存管理即可 ...

您好
目前我GUI是用LVGL
想說看不能能把它宣告的物件都放入SDRAM
還有FATFS的宣告變數都一併用SDRAM處理
請問這個有辦法嗎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
目前我GUI是用LVGL
想說看不能能把它宣告的物件都放入SDRAM

一样的,也可以用GUI的动态内存一起管理。特别是你读取个大图片背景什么的,就可以一次性全部读取出来到SDRAM了。

网友B:
;RW_SDRAM1 0xC0000000 UNINIT 0x200000
;{
;        .ANY (DMAD)
;}
RW_SDRAM1 0xC0200000 UNINIT 0x200000
{
        .ANY (GUIBUF)
}
RW_SDRAM2 0xC0400000 UNINIT 0x00C00000  {
        .ANY (GUIMEM)
}
;RW_SDRAM2 0xC1000000 UNINIT 0x01000000  {
;        .ANY (HEAP)
;}

类似这样的,可以把SDRAM分隔成多块,每个区域可以分别指定用途。
固定使用的空间可以不指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;RW_SDRAM1 0xC0000000 UNINIT 0x200000
;{
;        .ANY (DMAD)

您好我發現我用
LIGN_32BYTES(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RAM_SDRAM"))) static uint32_t adc1data[1000];
發現最高的2byte與最低的2bye是顛倒的,請問這是正常的嗎?
例如
65536他會是  0x0000 0001
65537他會是  0x0001 0001
是我程序少了什麼,還是用SDram會有這樣的問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;RW_SDRAM1 0xC0000000 UNINIT 0x200000
;{
;        .ANY (DMAD)

您好
再請教一下
我用外部SDRAM可以正常配置了
胸告成uint_16或uint_32能正常存取整數
可以宣告成float的話,存進去的數值讀出來都會變得很詭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