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PI如何发送ADC采集的数据到电脑上

楼主(2022-05-12):
1.SPI如何和开发板上的ADC连接,ADC接口不是用来采集电压的吗,有没有输出ADC数据的接口
2.SPI如何才能像串口一样将数据打印到电脑上
在网上没有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,希望论坛里的大佬能解答一下

网友A:
1,SPI只能和具有SPI接口的ADC芯片相连,ADC芯片负责模数转换,SPI接口负责读取数据;
2.  SPI要把数据打印到电脑,得通过转换芯片或者MCU处理后,转换成RS232或usb或以太网通信,然后电脑才可以显示打印信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,SPI只能和具有SPI接口的ADC芯片相连,ADC芯片负责模数转换,SPI接口负责读取数据;
2.  SPI要把数据打 ...

好的,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