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stm32HA3不外扩SDRAM能驱动GUIX+4.3寸屏么

楼主(2022-05-13):
希望不用外扩SDARM,只用RAM来做为显示的存储。我看显示似乎需要三块区域:显存、画布和动态内存,不知道这三块分别需要多大,屏幕是480*272 RGB565

网友A:
完全没问题,800*480都可以,它有一块差不多1MB的连续空间。

#define CD_AXISRAM1_BASE          (0x24000000UL) /*!< Base address of : (up to 256KB) system data RAM1 accessible over over AXI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CD_AXISRAM2_BASE          (0x24040000UL) /*!< Base address of : (up to 384KB) system data RAM2 accessible over over AXI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CD_AXISRAM3_BASE          (0x240A0000UL) /*!< Base address of : (up to 384KB) system data RAM3 accessible over over AXI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CD_AHBSRAM1_BASE          (0x30000000UL) /*!< Base address of : (up to 64KB) system data RAM1 accessible over over AXI->AHB Bridge     */
#define CD_AHBSRAM2_BASE          (0x30010000UL) /*!< Base address of : (up to 64KB) system data RAM2 accessible over over AXI->AHB Bridge     *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完全没问题,800*480都可以,它有一块差不多1MB的连续空间。

#define CD_AXISRAM1_BASE          (0x240 ...

那请问显存、画布、GUIX动态内存这三个需求的空间大小需要怎么计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请问显存、画布、GUIX动态内存这三个需求的空间大小需要怎么计算

足够,你的显存和画布总共需要522,240字节,还有很多可以用于动态内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足够,你的显存和画布总共需要522,240字节,还有很多可以用于动态内存。

代码好像还要占用将近200,000个字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代码好像还要占用将近200,000个字节

嗯,足够了。

楼主:
我试着把部分代码分配到0x30000000 AHBSRAM1后面的地址,发现程序跑到IO初始化的时候进了硬件错误。我看手册里面说时要使能sram的时钟,但是在H7似乎没有使能语句

楼主:
似乎不是sram时钟的问题,因为我开启时钟使能后还是不行
    __HAL_RCC_AHBSRAM1_CLK_ENABLE();
    __HAL_RCC_AHBSRAM2_CLK_ENABLE()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似乎不是sram时钟的问题,因为我开启时钟使能后还是不行
[mw_shl_code=c,true]    __HAL_RCC_AHBSRAM1_CLK ...

应该是这个帖子的问题吧

STM32H7使用MDK或IAR将D2域SRAM1做主RAM空间会在分散加载启动阶段硬件异常(已经解决,8楼附C方案,13楼附汇编方案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2154&fromuid=58

楼主:
使用RGB565空间是够的,不过我有一个问题,就是画布和动态内存分别是什么作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使用RGB565空间是够的,不过我有一个问题,就是画布和动态内存分别是什么作用

画布相当于整屏的缓冲。

动态内存是GUIX各种组件需要的动态内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