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显示资源文件如何解析?

楼主(2022-05-13):
最近用guix studio生成*.bin文件格式的显示资源,然后U盘导入到Flash固定位置,上电后再加载到SDRAM中使用。一整套下来已经挺溜了~

但是现在考虑到上电时要判断显示资源是否正确存在flash中,如果正确那就可以加载显示,不正确可以提示更新显示资源。

那么就需要解析显示资源文件了,将flash中的显示资源读出来解析,然后判别。

所以我想问问大家是否有相关文档或者做过类似工作的小伙伴!!!

能看到显示显示资源开头似乎是固定的(58 47 c4 ea...),但以此作为判断是否一定正确?而且对于后续数据没有进一步分析,还是不保险。

网友:
可以在开头补加文件大小和CRC校验值。

楼主:
好的,这倒是一个好方法。

网友A:
貌似使用 HEXEdit 软件打开某个 bin 文件,会显示 crc 及 md5 值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使用 HEXEdit 软件打开某个 bin 文件,会显示 crc 及 md5 值哟

谢谢兄弟。但是我觉得这个crc倒不是重点了,用什么方式都可以,能保证显示资源正确就行。如果你那边有这个软件CRC校验的算法的话也可以提供参考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