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大佬 请教一个问题 flashfs fopen能新建文件但是直接进硬件中断

楼主(2022-05-13):
文件扫描,删除文件,删除文件夹 都可以
但是运行fopen 直接进硬件中断
fout = fopen ("M0:\\test123.txt", "w"); 运行这一句直接完蛋

使用SD卡  卡插电脑上文件被创建了,里面是孔的
使用的是mdk474

不知道咋回事

把 例子 V4-1002_RL-FlashFS实验_RTX+RL-FlashFS+SD卡(文件,文件夹创建以及文件读写操作)  里面的驱动和file_CONFIG.c .h 文件直接替换 也不行
没有用串口打印
这两个函数直接这样搞的

int sendchar(int ch)
{
    return 0;
}

int getkey (void)
{
    return 0;
}

网友A:
你的底层驱动文件应该还有点问题,方便的话,分享百度云看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底层驱动文件应该还有点问题,方便的话,分享百度云看下。
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FIP_xAzSsLX0X-K6xlQMvA
提取码:cnei

麻烦大神 有空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底层驱动文件应该还有点问题,方便的话,分享百度云看下。

SD检测引脚用的是PD3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D检测引脚用的是PD3

这里修改为直接返回成功。

然后就是这里使用的引脚和你的匹配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修改为直接返回成功。

这个改了  如果不改 都识别不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改了  如果不改 都识别不到

仅贴SD引脚原理图看下,别的问题确实找不到了。

楼主:
发了2遍 怎么删除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发了2遍 怎么删除

看了,也没什么问题,邪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