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带宽减小

楼主(2022-05-13):
请问一下硬汉哥,这个示波器模块中的运算放大器我选择的是AD8066,它的带宽达到了145M。
但是在实际测试中,模块的带宽只有3M多,可能导致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?
是因为电路中电容的原因吗

网友A:
首先调整C7,用1KHz方波调整。
运放个的是 G=1时的带宽,也就是增益带宽积。

当X1档时,带宽最高。
X128档时,带宽 / 128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调整C7,用1KHz方波调整。
运放个的是 G=1时的带宽,也就是增益带宽积。

但是带宽最多也就是3M多,达不到AD8066的145M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但是带宽最多也就是3M多,达不到AD8066的145M

这样差的太多了。所有外围都去掉,弄个简单的跟随器测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差的太多了。所有外围都去掉,弄个简单的跟随器测试下。

好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差的太多了。所有外围都去掉,弄个简单的跟随器测试下。

硬汉哥,我发现输入的正弦波频率越高,输出的幅值就越小,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差的太多了。所有外围都去掉,弄个简单的跟随器测试下。

硬汉哥,我输入频率为1MHZ,幅度为1V的正弦波。当我设置示波器放大倍数为1时,幅度是140mv,但是放大倍数设置为4时,幅度却是420mv。而且再调高放大倍数,幅度值也不会变大,最高只有420mv。这个问题您有遇到过吗,是怎样解决的

网友C:
买到假货了吧?高速运放比较好搞,搭个11X的正相放大器,按照标称给电,输入0.1V、10MHz信号,然后看看输出的大小,超过0.7就大致是真货,低于八成假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买到假货了吧?高速运放比较好搞,搭个11X的正相放大器,按照标称给电,输入0.1V、10MHz信号,然后看看输出 ...

不会吧

网友:
试试嘛,11X正相放大器手刻覆铜板都能搞定

网友(2022-06-16):
寄生电容形成低通滤波了吧,如果运放是真的,匹配好低通滤波后是可以达到几十兆带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