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RAM] sdram在noncache区域读取速度异常缓慢的问题

楼主(2022-05-13):
前提描述:
1.定义sdram的0x81800000开始,大小为0x00800000的区域为noncache区,在这个noncache区中,LCD的显存区域也在这个区域,一共定义了5帧数据,每帧800*480*4 byte;
2.采用野火RT1052的配置,系统的时钟为528000000
3.MPU的配置如下:  .

问题描述:
本人采用了几种读写数据方式,测试读写速度。
1.使用memcpy,从noncache区的帧①拷贝到noncache区的帧②,耗时69.6ms;
2.使用memcpy,从cacheable区定义的一帧大小的数组拷贝到noncache区的帧①,耗时16.2ms;
3.使用memcpy,从noncache区的帧①拷贝数据到cacheable区定义的一帧大小的数组中,耗时70.0ms;
4.使用memset,将noncache区的帧①全都写成0x55,耗时5.8ms;
为什么从noncache读取数据会这么耗时呢?
我也尝试过用*(uint32_t *)和两个for循环的方式去拷贝数据,实际使用下来速度比使用memcpy更慢。32位系统不应该按照32位读写才是最快速度吗?

因为该区域是显存区,不能使用cacheable方式去实现,因为我再测试时,虽然速度整体变快了,但是图像的显示会错乱,存在异常像素的问题。

工程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5 个金币

1、开启Cache后,如果Cache命中,是直接从Cache读取数据,速度提升是巨大的。相当于主频速度读取了。
2、for循环展开测试,比如20个为一组,作为1次fo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开启Cache后,如果Cache命中,是直接从Cache读取数据,速度提升是巨大的。相当于主频速度读取了。
2、f ...

1.开启cache我试过,是提升巨大,但是会导致lcd显示错乱,因为除了cpu需要对显存区域读写外,lcd也在以60Hz的速度对显存进行访问,这样就不能保证lcd读取到的数据是否与实际一致。
2.for循环展开测试是啥意思?我的写法就是
for(uint32_t i = 0; i < size; i+= sizeof(uint32_t))
{
    *(uint32_t *) addDir = *(uint32_t *) addSrc;
}
拷贝一帧的速度到了100ms,比memcpy那个69.6ms还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开启Cache后,如果Cache命中,是直接从Cache读取数据,速度提升是巨大的。相当于主频速度读取了。
2、f ...

1.开启cache我试过,是提升巨大,但是会导致lcd显示错乱,因为除了cpu需要对显存区域读写外,lcd也在以60Hz的速度对显存进行访问,这样就不能保证lcd读取到的数据是否与实际一致。
2.for循环展开测试是啥意思?我的写法就是
for(uint32_t i = 0; i < size; i+= sizeof(uint32_t))
{
    *(uint32_t *) addDir = *(uint32_t *) addSrc;
}

楼主:
1.开启cache我试过,是提升巨大,但是会导致lcd显示错乱,因为除了cpu需要对显存区域读写外,lcd也在以60Hz的速度对显存进行访问,这样就不能保证lcd读取到的数据是否与实际一致。
2.for循环展开测试是啥意思?我的写法就是
for(uint32_t i = 0; i < size; i+= sizeof(uint32_t))
{
    *(uint32_t *) addDir = *(uint32_t *) addSrc;
}

网友A:
就是这个for循环要展开。多写几组 *(uint32_t *) addDir = *(uint32_t *) addSrc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这个for循环要展开。多写几组 *(uint32_t *) addDir = *(uint32_t *) addSrc;

收到,这个方法我也试试;
咨询了NXP的人,他们推荐将cache区配置成写通型能有效的提升sdram的读取速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收到,这个方法我也试试;
咨询了NXP的人,他们推荐将cache区配置成写通型能有效的提升sdram的读取速度

对,这样是最好的,然后就是配合无效化和Clean操作API即可。

网友:
Writes accesses that hit in the data cache are written into the cache RAMs. If the memory location is
marked as Write-Through, the write is also performed on the AXI bus, so that the data stored in the
RAM remains coherent with the external memory system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