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知道当前DMA的传输位置

楼主(2022-05-14):
如何知道当前DMA的传输位置

网友:
2040这个寄存器是可读可写的,读取出来的就是剩余传输次数。

/*! \brief  Set the number of bus transfers the channel will do
 *  \ingroup hardware_dma
 *
 * \param channel DMA channel
 * \param trans_count The number of transfers (not NOT bytes, see channel_config_set_transfer_data_size)
 * \param trigger True to start the transfer immediately
 */
static inline void dma_channel_set_trans_count(uint channel, uint32_t trans_count, bool trigger) {
    if (!trigger) {
        dma_channel_hw_addr(channel)->transfer_count = trans_count;
    } else {
        dma_channel_hw_addr(channel)->al1_transfer_count_trig = trans_count;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