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用Cortex M33遇到的奇怪问题,浮点数组转换的问题

楼主(2022-05-14):
测试代码见上图
第一条语句执行正常,data1 = 1

执行第二条后,会跳到 NMI_Handler 中断,屡试不爽
真不知道为啥

MDK 5.33 编译器 AC6.15  ,硬件浮点已开启(关闭硬件浮点就正常

下面的测试代码,有M33的可以试试
float fdata[1] = {1.1f};

int main(void)
{
//    SystemInit();

    uint16_t data1 = (uint16_t)1.1f;        // 1
    uint16_t data2 = (uint16_t)fdata[0];    // 2

   while(1);
}

网友A:
这种写法,编译无法通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写法,编译无法通过。

这么神奇,我这边可以编译通过,,,,,神奇了

那要是改成下面这样呢?我测试了也还是进入中断

float fdata[1] = {1.1f};

int main(void)
{
//    SystemInit();

    uint16_t data1 = (uint16_t)1.1f;        // 1
    uint16_t data2 = 0;
   data2 = (uint16_t)fdata[0];    // 2

   while(1);
}

网友B:
这有啥神奇的,我遇到过神奇的memcpy函数,

网友C:
改成这个试试 data2 = (uint16_t)*(&fdata[0])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么神奇,我这边可以编译通过,,,,,神奇了

那要是改成下面这样呢?我测试了也还是进入中断

我的是AC6.18

网友: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dint.h>

float fdata[1] = {1.1f};

int main(void)
{
    uint16_t data1 = (uint16_t)1.1f;        // 1
    uint16_t data2 = (uint16_t)fdata[0];    // 2

    printf("%d %d", data1, data2);
}

1 1

GCC测试正常的,语法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改成这个试试 data2 = (uint16_t)*(&fdata[0]);

感谢提供方法,这个问题莫名其妙又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有啥神奇的,我遇到过神奇的memcpy函数,

AC6好多莫名其妙的问题,这个问题莫名其妙又好了,不知道啥时候再出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