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新手触摸屏问题请教

楼主(2022-05-14):
    新手一枚,最近接触EMWIN发现好多帖子和技术问题都是出自硬汉论坛,一个非常不错的BBS!;     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下各位大大,

   1.带触摸屏的程序中有可移动的窗口,程序是怎么检测左右滑动从而实现窗口切换的?在那里去检测是向左滑了还是向右滑了?
   2.左右窗口切换的程序怎么写?我在父窗口的 case WM_MOTION_MOV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hiftOutWindow(hWin, 500, GUI_MEMDEV_EDGE_LEF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HideWindow(hWi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Win2 = WM_CreateWindow(0, 0, 320, 240, WM_CF_SHOW | WM_CF_MOTION_X | WM_CF_MOTION_Y | WM_CF_MEMDEV, _cbhwin2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样写也不知道对不对,第一次搞,切换的时候会整个窗口会闪两下,也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A:
1、emWin有个MOTION组件,专门干这个的。
2、闪烁的话开启三缓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emWin有个MOTION组件,专门干这个的。
2、闪烁的话开启三缓冲。

“回调中收到MsgId为WM_MOTION的消息,并且其消息中的Data.p里保存着WM_MOTION_INFO的结构体指针中”,所以是要看WM_MOTION_INFO 指针信息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“回调中收到MsgId为WM_MOTION的消息,并且其消息中的Data.p里保存着WM_MOTION_INFO的结构体指针中”,所 ...

对,这个有例子,此贴例子的MainTask.c文件。

【安富莱】F429开发板RTOS+emWin+FS+TCP/IP+USB+CAN+Modbus综合Demo已发布(2017-03-2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733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