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外置FLASH 芯片图片数据怎么读取并缩小显示

楼主(2022-05-14):
如题,BMP图片是以二进制数格式储存在FLASH芯片中的,现在需要读取数据同时做一个缩小处理,然后还要做窗口切换轮播,相当于储存的图片要做个缩略图的样子供用户挑选,目前想到的就是申请一段内存,每次读三张图片数据放内存里,然后再用GUI_DrawBitmapEX()缩小处理,现在的问题是读到的数据怎么和这个函数关联,新手懵圈中!望大大指点。

网友:
貌似 安福莱大神有这 emwin 方面的教程及例程,参考看看应该就会明白了吧

不管你的 数据是放在 sd卡或者flash 里面,貌似基本的处理方法都是惊人的相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