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ThreadX一堆C文件和一堆汇编文件的混合调试工程是个大坑,巨难调试,都不知道跳转到哪里去了

楼主(2022-05-15):
ThreadX加上动态APP管理,有一批汇编文件,任务各种跳转的情况下,再加上C和汇编调试,整出一堆问题,还是只有C文件时调试简单。

发现只能打断点,查看可能的执行流程。

网友A:
之前简单用过Module功能,发现调试很麻烦。不知道怎么调试,调试器加载elf文件,host和app好像还不能同时加载。
想问下楼主这个是怎么调试的,我也研究研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前简单用过Module功能,发现调试很麻烦。不知道怎么调试,调试器加载elf文件,host和app好像还不能同时加 ...

视频末尾几分钟倒腾了会

第5期ThreadX视频教程:单片机动态APP加载MPU玩法,隔离应用和系统,APP死机了系统也不会挂(2022-05-15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2368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