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keil 升级到5.33 AC5编译报大量警告

楼主(2022-05-16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:keil升级到5.33之后,用AC5编译有大量的告警。AC6编译无错误无告警,但是发现程序参数改动好像编译不生效。大家指导一下呢?

网友A:
你工程的CMSIS软件包是不是没有添加,也就是说你的CMSIS软件包没有独立添加,看路径你是用的安装目录里面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工程的CMSIS软件包是不是没有添加,也就是说你的CMSIS软件包没有独立添加,看路径你是用的安装目录里面的 ...

C:\Users\20210725\Desktop

硬汉哥您好  我的工程目录下添加了 。用AC6编译器,但是好像参数改变编译不起作用。

AC5就像图上一页,报大量警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您好  我的工程目录下添加了 。用AC6编译器,但是好像参数改变编译不起作用。

AC5就像图 ...

这个勾上试试

然后这里添加的了对应的路径了吧,要是你自己工程带的此路径。

楼主:
硬汉哥您好,首先很感谢您的回复。主要是两类警告。第一种:
..\Drivers\CMSIS\Include\cmsis_armcc.h(463): warning:  #667-D: "asm" function is nonstandard
 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rev16_text"))) __STATIC_INLINE __ASM uint32_t __REV16(uint32_t value)
..\Drivers\CMSIS\Include\cmsis_armcc.h(478): warning:  #667-D: "asm" function is nonstandard
 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revsh_text"))) __STATIC_INLINE __ASM int16_t __REVSH(int16_t value)
..\Drivers\CMSIS\Include\cmsis_armcc.h(665): warning:  #667-D: "asm" function is nonstandard

第二种:..\IoT\IoTAPP\iot_tbox_protocol_hl.h(66): warning:  #230-D: nonstandard type for a bit field

这个警告是由于我这样定义了
typedef union
{
    struct
    {
        uint8_t bit0:1;
        uint8_t bit1:1;
        uint8_t bit2:1;
        uint8_t bit3:1;
        uint8_t bit4:1;
        uint8_t bit5:1;
        uint8_t bit6:1;
        uint8_t bit7:1;
    }member;
    uint8_t byte;
}iot_byte_bit_t;

针对上边的警告您可否再指导一下,或者说我可以看一下哪方面的资料去解决。用的是AC5的编译器。keil5.33版本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您好,首先很感谢您的回复。主要是两类警告。第一种:
..\Drivers\CMSIS\Include\cmsis_armcc.h(4 ...

有没有超简单的工程分享,越简单越好,最好仅有个一个main函数,然后分享到百度云,我试试。

网友:
上图中红框下面的 GNU extensions勾上再试试

网友:
图中红框下面的GNU extensions 勾上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超简单的工程分享,越简单越好,最好仅有个一个main函数,然后分享到百度云,我试试。

公司的工程都加密了。发现之前就是把所有警告都屏蔽的。但是我还没找到问题的所在。

顺便问下硬汉哥,bsp包有讲解文档或者视频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公司的工程都加密了。发现之前就是把所有警告都屏蔽的。但是我还没找到问题的所在。

顺便问下硬汉哥, ...

1、【安富莱】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,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,HAL库的框架学习,授人以渔,更新至95章(2022-04-1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2、【学以致用,授人以渔】2022视频教程汇总贴,持续更新,DSP更新到第7期,ThreadX更新到第5期,BSP驱动更新到第14期(2022-05-15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051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