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大佬试过RP2040的USB吗?我的测试不成功。

楼主(2022-05-16):
求助:大佬试过RP2040的USB吗?我的测试不成功。
下面是开tinyusb的调试信息
然后就弹出usb设备无法识别了。。。

楼主:
不知为何,主机总是在 Bus Reset

网友A:
RP2040的USB功能不支持高速,有点可惜,所以没有去研究。,这个有个自带的例子,直接就能跑,你那边跑不通过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P2040的USB功能不支持高速,有点可惜,所以没有去研究。,这个有个自带的例子,直接就能跑,你那边跑不通 ...

例程中有个HID的,我移植到MDK工程中,不能跑。。。
不晓得是哪配置的不正确可能。
我又换了tinyusb的cdc例程 也一样。。。
大佬研究下看看啊,虽然是usb1.1,但是支持usb全速,速度也还可以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例程中有个HID的,我移植到MDK工程中,不能跑。。。
不晓得是哪配置的不正确可能。
我又换了tinyusb的c ...

使用VisualGDB,可以指定运行对应例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