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/IAP] STM32H750跳转到系统自带bootloader后发7F指令无响应

楼主(2022-05-16):
生产了100片H750的设备,有5/6片出现跳转到系统自带的bootloader后,发送指令0x7F后无响应。

利用H750自带的bootloade 串口升级代码,H750的bootloader起始地址是0x1FF09800,再运行跳转bootloader代码后,查看PC指针地址是在0x1FF09800之后,如下截图所示,确定已经成功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。
但此时给H750发送0x7F,未能收到0x79的响应,咨询下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?

楼主:
串口的波特率以及串口设置是没问题的,115200波特率,偶校验

网友A:
楼主的意思是自己做了个串口升级软件,没有使用STM32CubeProg吗

楼主:
嗯嗯,写了个脚本,调STM32CubeProg的API完成升级

楼主:
后续继续用ST-Link查看H750的PC指针,发现一个规律
1、跳转到 B00t 后能正常升级时,跳转boot后,PC指针地址如下:
2、跳转到 B00t 后不能升级时,跳转boot后,PC指针地址如下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意思是自己做了个串口升级软件,没有使用STM32CubeProg吗

是的呢,写了个脚本调STM32CubeProg的API

网友(2022-07-08):
楼主的跳转到系统Boot后,汇编语言里边的地址是0x1ff0开始?我的跳转后没反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