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4-停止模式下可以使用看门狗吗

楼主(2022-05-16):
在做一个低功耗的产品,为了稳定性,加了看门狗,有个疑问,看门狗一直运行,进入STOP模式会影响吗?

网友A:
会,看门狗不会停止工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会,看门狗不会停止工作。

有什么比较好的处理方法吗?进入STOP模式前先关掉看门狗吗?唤醒后再开看门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什么比较好的处理方法吗?进入STOP模式前先关掉看门狗吗?唤醒后再开看门狗

定时唤醒喂狗不知道满足你的需求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时唤醒喂狗不知道满足你的需求不。

可以的  把喂狗时间设长点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