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字电路] 系统断电时,怎么让磁保持继电器为断开状态?

楼主(2022-05-16):
比如,正常工作时,JDQA给高电平100ms,JDQB给低电平100ms,继电器闭合了,突然间扳掉空开,失去供电电源,此时怎么让继电器为断开状态?请教请教,我在220V转12V时,做了电源检测,有时可以,有时不行。。。

网友A:
好古怪的需求,换普通继电器不香么,吸合力的电量你考虑过了没,真要这样你上大大的超级电容,并且内阻要小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古怪的需求,换普通继电器不香么,吸合力的电量你考虑过了没,真要这样你上大大的超级电容,并且内阻要小 ...

谢谢回复。确实是需要这种磁保持的。用在民用,控制低压的上面

网友B:
先确认下交流电断电后,12V电压过多久会下降,假设这个时间为200mS,那就足够你控制继电器了。
然后加个过零检测电路,通电的时候肯定是有过零信号,断电了就没过零信号了,这样你20mS以内就能检测到是否断电。

网友C:
这个需求有实用价值的。用磁保持肯定低功耗设计的需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需求有实用价值的。用磁保持肯定低功耗设计的需要。

嗯,谢谢回复,用的开关电源芯片,检测12V这个方案不行,硬件检测过零点,去断开继电器,也不行。。。我12V并的1000uf的电容,,断空开,有时只会断开两组磁保持,,实际是三组,另一组断不开。。。没想到好办法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确认下交流电断电后,12V电压过多久会下降,假设这个时间为200mS,那就足够你控制继电器了。
然后加个过 ...

嗯,谢谢回复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确认下交流电断电后,12V电压过多久会下降,假设这个时间为200mS,那就足够你控制继电器了。
然后加个过 ...

过零点能检测到,估计拔掉空开后,能量不够,不足以断开3组继电器。并了1000uF电容了都

网友:
示波器接上去看下电压波形,磁保持继电器倒是没用过,我们开关电源上用两个1000uF的电解电容很常见,这个又不贵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