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【已发布】造福全人类,准备开源个任何支持SWD接口的单片机都可以方便移植的SPI Flash烧写算法

楼主(2022-05-17):
已经发布

【实战技能】任何支持SWD接口的单片机都可以方便移植的SPI Flash烧写算法制作,含视频说明(2022-05-30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2600

【实战技能】单片机bootloader的CANFD,I2C,SPI和串口方式更新APP视频教程(2022-08-0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4491

这个之前很早就设计好了,一直没有顾上整理,开源后,大家仅需修改下GPIO就可以直接做算法使用,本周就整理下,准备分享给大家。

以我们TOOL为例主要是支持下面两种烧写方式:

这样之后,大家自己设计就非常方便了,之前的使用仅针对我们V5,V6和V7做了对应的开源和教程,大家移植的别的单片机上面非常不方便。

使用SWD接口最大的优势是大家可以方便通过SWD接口脱机下载内部Flash + QSPI Flash + SPI Flash三合一,不用单独去烧写SPI了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7011

网友A:
方法一,实现简单,用起来肯定麻烦,而且同类产品已经满大街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法一,实现简单,用起来肯定麻烦,而且同类产品已经满大街了

是的,而且夹子测试的方式不稳定。

网友B:
个人比较喜欢PC搭配USB/UART设备的方案。

  • 基于UART的单片机方案可移植性最高了。几乎最简单的单片机也支持,硬件成本最小。
  • 基于USB的单片机方案,使用最方便。

网友:
个人比较喜欢PC搭配USB/UART设备的方案。

这种的适合自己玩,通用的不行,问题略多。

1、这种不能用于IDE环境一键下载,比如楼主位的算法,就可以方便的使用MDK就可以下载内部Flash和外部SPI Flash,在UI开发,或者各种大数据文件需要存储到外部SPI Flash时,用的到地方很多。

而且TOOL的脱机烧录也可以直接使用。

2、速度不行,开发麻烦,用户还得从0设计到串口转SPI设计,并且SPI还要自己设计个SPI Flash驱动。串口速度比SWD要慢。这种情况还必须得开发个上位机,找工作量就超级大了。还不能直接用个串口助手发送文件。

3、USB方案就更不用说了,还需要用户自己移植修改USB协议栈。

4、等等,还有很多地方,限制太多。

网友C:
是不是必须得使用H7-TOOL才能实现这种方式的脱机下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必须得使用H7-TOOL才能实现这种方式的脱机下载?

mdk也可以的。

楼主:
整理差不多了。

网友:
这个就有点牛了啊

网友D:
老大太忙了,给忘记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老大太忙了,给忘记了吧

一定更新,最晚本周日晚上。

网友E:
我有2个土方法,1. 淘宝上买个flash烧写器,再配一个夹子。。。用夹子夹住板上的flash芯片,然后写。
2. 编程的时候,专门加上一个函数,读取flash中的数据,然后进行数值范围判断。 因为新板子配的新flash,默认字节全部都是0xff。如果读出来0xff,0xffff,0xffffffff之类的,就写入我们需要的缺省参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有2个土方法,1. 淘宝上买个flash烧写器,再配一个夹子。。。用夹子夹住板上的flash芯片,然后写。
2.  ...

这个和楼主位的第1种传统玩法是一样的。
现在把第2种玩法普及下,只有有SWD接口就可以方便的下载。

网友F(2023-04-23):
引用 网友G:
这种的适合自己玩,通用的不行,问题略多。

1、这种不能用于IDE环境一键下载,比如楼主位的算法,就可 ...

不过USB/UART方案最方便交付后维护升级的,对于已经有Bootloader的产品增加外部SPI驱动也没太大工作量。当然啦,这个跟烧录方案完全没冲突,最好两个都要,一个用于维护一个用于生产售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过USB/UART方案最方便交付后维护升级的,对于已经有Bootloader的产品增加外部SPI驱动也没太大工作量。 ...

这个功能也做了,这个帖子有点早了。下面这个帖子就是基于H7-TOOL的CANFD,I2C,SPI和串口方式下载

【实战技能】单片机bootloader的CANFD,I2C,SPI和串口方式更新APP视频教程(2022-08-0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449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