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芯片为cortex-M33,非STM32,如何移植emwin6.xx

楼主(2022-05-17):
最近做项目需要使用ADUCM410,是cortex-m33,LCD屏是RA8875控制,需要移植EMWIN,做gui设计,请问有什么教程推荐么。
看硬汉哥的第三版emwin教程是对应v7版子,有点找不到头绪。。。
请教大家,该从何开始学习

网友A:
移植的话,看下第1版emWin教程即可,也就给V5板子配套的那个教程,用的是RA8875。

然后升级至emWin6,X,也就是这两个例子,再看对应的教程章节就行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42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移植的话,看下第1版emWin教程即可,也就给V5板子配套的那个教程,用的是RA8875。

然后升级至emWin6,X, ...

多谢硬汉哥解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移植的话,看下第1版emWin教程即可,也就给V5板子配套的那个教程,用的是RA8875。

然后升级至emWin6,X, ...

请问硬汉哥,第一版的emwin教程是不是只有纸质版的书,有PDF版吗

网友B:
可以考虑移植LVGL,使用任何芯片,这是优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考虑移植LVGL,使用任何芯片,这是优势。

又回来宣传的自己想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