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ucos工程 IAR 退出 debug需要很久

楼主(2022-05-17):
IAR裸机程序在线debug,点击退出debug按钮时候大概2秒钟以内就可以正常退出debug。

程序改成ucos iii以后发现点击退出debug按钮以后要等大概8秒钟才可以退出debug。

IAR 退出debug慢和ucos有关?

网友:
目前我也遇到此问题, 退出调试的时候貌似还卡住了MCU, 直接导致看门狗复位了

网友A:
8秒时间太长了,下面是H7-TOOL的高速DAPLINK调试V7板子的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8秒时间太长了,下面是H7-TOOL的高速DAPLINK调试V7板子的效果

我用的是STLINK V2,我试了下发现调试STM32H7 UCOS III工程退出就很快,我退出慢的是STM32F103的工程退出慢

另外问下老哥你这个gif图片用的是什么gif截图软件吗?能不能分享下。

网友B:
我用的jlnik9,这样看来应该是IAR的问题了,不同的调试器都有类似的过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STLINK V2,我试了下发现调试STM32H7 UCOS III工程退出就很快,我退出慢的是STM32F103的工程退出 ...

帮你用F1测试了,也是这个速度,不会停8秒这么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用F1测试了,也是这个速度,不会停8秒这么久。

找到原因了,应该是断点设置的太多了导致debug退出很慢。把断点全部删掉退出就很快了。如果不删掉的话我试了STLINK V2和JLINK退出都会很慢。IAR用了好多年第一次发现 这个情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的jlnik9,这样看来应该是IAR的问题了,不同的调试器都有类似的过程

应该是断点设置的太多了,把断点删掉就好了,你可以试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断点设置的太多了,把断点删掉就好了,你可以试试

帮你测试了,把全部的硬件断点都打开,也没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测试了,把全部的硬件断点都打开,也没问题了。

我设置了几十个断点,大概二三十个吧,断点少了应该看不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