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各位大佬们串口写的打印函数在中断中出现问题

楼主(2022-05-17):
如图:此函数在Main中可以正常调用.在中断接受中只能打出来一个字符串中的某个字节.
在字符串发送函数中,加延时可以正常打印.不加延时打印 只有某个字节.加了延时后在中断中直接卡死

求指导
//此函数在main中可以调用,在终端中无法使用,只能发一个字节.
void Uart_Send(uint8_t * str)
{
        uint8_t *pdata8bits = NULL;

        if(str == NU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usart sendbyte is null!!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USART1->CR1 |= USART_CR1_TE;
        pdata8bits = str;
        while((*pdata8bits) != 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ART1->DR = (uint8_t)(*pdata8bits & 0xFFU);  //低字节先发送
                pdata8bits++;
//        while(!(USART1->CR1 & USART_SR_TXE_Pos));
                mSDelay(1);//如果未加发送完成检测,需要加一个短暂延时,否则会一直只发送一个字节

        }

}

void USART1_IRQHandler(void)
{
    uint8_t rec_data;
    uint8_t rec[] = {"This is str"};
    if(USART1->SR & USART_SR_RXNE  ||  USART1->CR1 & USART_CR1_RXNEIE )
    {
      USART1->SR &=  ~USART_CR1_RXNEIE;
      rec_data = (uint8_t)(USART1->DR & (uint16_t)0x01FF);
        if(rec_data == 'S')
        {
         Uart_Send(rec);
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}
}

网友A:
一直发,得检测下发送完成标志,即TC不标志,不要使用TEX发送空标志

while((*pdata8bits) != 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ART1->DR = (uint8_t)(*pdata8bits & 0xFFU);  //低字节先发送
                pdata8bits++;
//        while(!(USART1->CR1 & USART_SR_TXE_Pos));
                mSDelay(1);//如果未加发送完成检测,需要加一个短暂延时,否则会一直只发送一个字节

        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直发,得检测下发送完成标志,即TC不标志,不要使用TEX发送空标志

while((*pdata8bits) != '\0')

感谢,弄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