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23ZG Nucleo按照H7的BSP驱动教程移植修改问题

楼主(2022-05-18):
ST官方的STM32H723ZG Nucleo板子好难用呀!按照硬汉哥的H7的BSP驱动教程移植修改总是有好多问题明明看教程都感觉自己会了,但是却用不起来,因为疫情搞得我学了近一个月理论才拿到板子,SOS求助,请问大佬们,难道只能放弃已经学习的中文教程,从官方例程中修改吗(英文太多了,框架不熟悉)

网友A:
方便的话,分享个你的例子到百度云看看你是如何设计的。

网友B:
还好吧,STM32H723我们已经用到产品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分享个你的例子到百度云看看你是如何设计的。

我这两天刚拿到板子,想着移植一下硬汉哥H7教程中的LED、按键、串口(板子上接的是USART3),结果整了好几个工程编译都报错,最后编译通过下载成功后现象是乱的,串口没反应,完全摸不着头脑枯了。刚入手H7的板子,基础还很薄弱。工程如下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IYZgMWzZ-cmr3G6v408e0g
提取码:dpek
望指点一下,非常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分享个你的例子到百度云看看你是如何设计的。
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hmt4FcWfpUv1Xz7Wb1KtBA
提取码:jgxi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好吧,STM32H723我们已经用到产品上了

哇,厉害!网上H723的实用例程还是太少了,请问可否分享一些实用的资料或者例程呢?
另外想问一下用h723做智能家居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呀?可否给小白点建议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哇,厉害!网上H723的实用例程还是太少了,请问可否分享一些实用的资料或者例程呢?
另外想问一下用h723 ...

方便的话,把list和obj临时文件删除下分享。这个太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把list和obj临时文件删除下分享。这个太大。

啊啊好的,抱歉,忘了这些临时文件也可以删掉。现在压缩文件大小30多MB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IYZgMWzZ-cmr3G6v408e0g
提取码:dpek
现在占空间的主要是从Cube包里移植的库文件,有些文件不敢删,开始编译不通过主要就是这个,为此花了好久功夫,感觉现在下载调试不成功很有可能也是移植方面的问题,整个工程配置可能有点乱,有空的时候麻烦帮忙看看,希望不会占用您太多宝贵时间,万分感谢!可以顺便解答一下串口时钟的问题吗,这张图是在CubeMX中的时钟树,开始配置550/4=137.5M时发送乱码,之后改为HSI后正常使用。另外我看您的教程中主频配置为400M(并不是最高的480M),串口为100M,这样做是因为实际开发起来更稳定的原因吗?

啊啊啊晚上突然就Stlink都识别不到了,之前下载程序都没有问题的,耗了一晚上还没解决。。。

教程中的时钟配置

教程中的时钟配置

时钟配置

时钟配置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啊啊好的,抱歉,忘了这些临时文件也可以删掉。现在压缩文件大小30多MB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 ...

1、这个是无法检查到你的设备,可以试试这里选择under reset看看

2、波特率那个,没有特别要求,无需配置PLL,使用默认即可,然后就是你的XXX_Conf.h文件里的HSE_VALUE大小要和你板子的实际晶振大小一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这个是无法检查到你的设备,可以试试这里选择under reset看看

非常感谢解答!我按照操作后确实能临时解决连接不上的问题,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再插就又识别不到了。最后发现应该是我电源配置有问题,修改电源配置为PWR_LDO_SUPPLY,暂时解决了no target connect连接不上的问题。另外,我还发现了一些程序移植中需要注意的问题,之前没有注意到,果然是自己的问题哈哈哈。安富莱的中文教程很棒!相信对我的学习能起到更大的帮助!跟着硬汉哥一起学习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解答!我按照操作后确实能临时解决连接不上的问题,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再插就又识别不到了。最后发 ...

网友(2022-09-13):
你好,方便分享一下723的程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