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MC] 关于H7驱动AD7606的几个问题

楼主(2022-05-18):
自己做的课题里,使用的是STM32H743VGT6这款芯片,想问一下:
1、由于VGT6没有PG0和PG1两个引脚,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需要配置成其他的FMC_AXX,如果配置成其他的FMC_AXX,任何两个都行吗,或者说如果配置成其他的FMC_AXX,那需要修改bsp_fmc_ad7606.c的哪个地方吗?
2、第二个问题是,如果系统里只有AD7606一个需要使用到FMC的外设,那读取数据的时候这个地址需要修改吗,是不是向任意地址读取都可以呢?
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!!

网友A:
1、可以不需要FMC_AXX,这个是控制译码器使用的,如果你用不到译码器,你仅需要使用FMC_NEx即可。
2、由你的FMC_NEx决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可以不需要FMC_AXX,这个是控制译码器使用的,如果你用不到译码器,你仅需要使用FMC_NEx即可。
2、由你 ...

好的,辛苦了,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可以不需要FMC_AXX,这个是控制译码器使用的,如果你用不到译码器,你仅需要使用FMC_NEx即可。
2、由你 ...

不好意思,还有一个问题,因为我没找到有这两个IO口相关的代码段落,如果不使用译码器,那bsp_fmc_ad7606.c或者其他文件有需要修改或删除的地方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还有一个问题,因为我没找到有这两个IO口相关的代码段落,如果不使用译码器,那bsp_fmc_ad7606 ...

主要是修改下NE片选和GPIO即可,你可以先画个初步的原理图,然后将你初步修改的代码分享下交流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是修改下NE片选和GPIO即可,你可以先画个初步的原理图,然后将你初步修改的代码分享下交流下。

好的,感谢!

网友B:
FMC用译码器是安富莱比较有特色的地方,其它开发板几乎都没有这功能,如果你不理解,可以看看其它开发板怎么接FMC或者FSMC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MC用译码器是安富莱比较有特色的地方,其它开发板几乎都没有这功能,如果你不理解,可以看看其它开发板怎 ...

好的,谢谢